[求助] IBIS模型与AMI模型区别

楼主(2023-10-12):
如题,都是ibs格式,两个模型从内容上能看出什么差异吗?

我有2个ibs文件,在hyperlynx里可以仿真眼图,但是在ADS里加入到TX_AMI中,就无法仿真,会报错:
另一个ibs文件加入RX_AMI直接报错:

所以这是说明我这两个模型是ibis模型而不是AMI模型吗?

网友:
IBIS文件运行tran仿真,IBIS-AMI仿真运行channel-sim

网友:
你有的是IBIS文件还是IBIS-AMI文件。如果是IBIS文件,需要用IBIS元件加载文件

网友:
查一下你的.ibs文件里面有没有[Algorithmic Model] ,如果有的话就是IBIS-AMI模型,没有的话就是IBIS模型

网友(2023-12-13):
IBIS-ami模型相对IBIS模型加入了算法部分,对驱动和接收端的数据通过内置算法(预加重、去加重、均衡等),主要是应对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失真,ADS仿真中两种模型均可以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