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lta Sigma ADC在cadence中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10-12):
在cadence中搭了一个二阶单比特CIFF,放大器采用理想模型,最后FFT时遇到了问题,MATLAB仿真都没有问题。
OSR=256,Fs=256k,Nfft取8192,输入Fin=406.25,周期数x取13。仿真时长设为32ms。
仿真码流的FFT如下图,感觉频谱波形很好,但仿真器报错,SNR完全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报错:Signal: ' Dm' : The signal x-axis vector values are not uniformely distributed. Data was interpolated, which would create numerical noise and differences. To remove these errors,use uniform raw data points, and align the sample points with raw data points.

网友A:
"align the sample points with raw data points": 将样本点与原始数据点对齐
这个Cadence自带的calculator有时候不是那么自动化,你需要调节start time, stop time 或者 Sample count来让他们对齐。或者导出数据到matlabe里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gn the sample points with raw data points": 将样本点与原始数据点对齐
这个Cadence自带的calculato ...

调整了start time, stop time,仿真器不报错,但SNR依旧不对,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Delta Sigma ADC,分析数据时就不要把end freq默认或者为fs/2。你本来就有过采样了,带外的噪声是要被滤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ta Sigma ADC,分析数据时就不要把end freq默认或者为fs/2。你本来就有过采样了,带外的噪声是要被滤掉 ...

好像明白了,仿真设置里的start/end frequency是计算SNR时的范围?end frequency设成带宽就plot出正确的SNR了

网友C(2023-11-19):
引用 楼主:
调整了start time, stop time,仿真器不报错,但SNR依旧不对,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

请问这边你是怎么调整的呀,我改变start time 或者stop time还是一直报这个错,想请教下你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elta Sigma ADC,分析数据时就不要把end freq默认或者为fs/2。你本来就有过采样了,带外的噪声是要被滤掉 ...

那这个end Frequency一般要被设置成多少,按理论来说应该是带宽越低越好,尽量把推向高频的噪声给滤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边你是怎么调整的呀,我改变start time 或者stop time还是一直报这个错,想请教下你是怎么调整的
...

我是这样设的,在start写 舍弃的点数/fs, stop写 (舍弃的点数+FFT点数)/fs,就写成表达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end Frequency一般要被设置成多少,按理论来说应该是带宽越低越好,尽量把推向高频的噪声给滤除? ...

end Freq就是你设计的ADC的带宽,越低则OSR越高,带内的量化噪声越少,但信号带宽也就越低了

网友(2025-02-05):
您好,可以看一下您在cadence中的CT SDM怎么搭建的吗?我在SIMULINK上跑通了,但是在cadence上跑出的频谱的底噪很大,我的放大器是用VCVS搭建的。我还怀疑是不是自己的FFT设置的问题。谢谢!
跑出来频谱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