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出现精度不匹配

楼主(2023-10-12):
LAYOUT [PATH] precision 2000 is not consistent with database precision 4000 in input file NBD.calibre,db.

网友A:
生成的GDS和rule check 的精度不一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GDS和rule check 的精度不一致吧

请问怎么修改有没有具体方法?

网友B(2024-12-25):
请问题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streamOut -unit 可以指定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题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gds和rule不一致,改成一致就行了。生成gds的时候有相关的option,或者在rule里面搜precision相关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