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PM显示eval err

楼主(2023-10-13):
在virtuoso仿真时,有时候PM数据显示eval err

1、有时候是条件稳定,也就是虽然0db时有PM,但是相位曲线在之前降低到了负值
2、如图,黄色曲线是增益曲线,看图像是有PM且不是条件稳定

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eval err 就是计算有问题,你看波形也能看到因该是PM的点为负了,什么原因呢?如果不是仿真器和仿真精度和TB的问题,那就是你的电路静态工作点飘了,仔细检查一下,一般就是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前面图片上传失败,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al err 就是计算有问题,你看波形也能看到因该是PM的点为负了,什么原因呢?如果不是仿真器和仿真精度和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