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fresh设置成快捷键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23-10-13):
按照如图所示的方法将refresh设置成了快捷键,对应的位置也显示出了快捷键,
但是快捷键只有重启软件后可以使用一次,后面再按就一直都没有反应。
请问一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换成其他健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其他健试试呢

试过,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是加到layout的快捷键的,在layout界面按快捷键可以使用

网友B:
把shift去掉试一下,或者换一个快捷键,估计是与其它产生了冲突。

网友A:
ddsHiRefresh() 单独 运行看下 能弹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sHiRefresh() 单独 运行看下 能弹窗不

单独在命令行敲是会出现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hift去掉试一下,或者换一个快捷键,估计是与其它产生了冲突。

我看了一下,shift f6是没有冲突的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4" "ddsHiRefresh()

网友:
不属于 command xxxx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shift f6是没有冲突的

你看一下与windows上面的热键有没有冲突,或者你就换一个简单点的快捷键再试一下。

网友C:
别用F6啊,换shift/ctrl+数字/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F6啊,换shift/ctrl+数字/字母

感谢各位的回复,这些我都试过,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重启之后第一次执行快捷键操作可用,后面就不能用了,我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