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线不merge怎么快速倒角?

楼主(2023-10-13):
画好path之后,有些时候需要走斜角,
我每次都是切断拐角的地方重新斜着画一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倒角?

原来的走线

原来的走线

希望达到的效果

希望达到的效果

网友A:
wire的话,可以用

网友B:
edir-advanced-modify corn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dir-advanced-modify corner

path不能用这种方法修改,用r画的线才能修改

网友:
画得时候按n拐角

网友:
画path的时候按F3,修改snap mod为diagonal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th不能用这种方法修改,用r画的线才能修改

先转polygon不就行了,设置好参数,一共就两步,转polygon,打拐角。改两个快捷键,项目结尾时候搞一下不是很快吗?

网友:
楼主你用的貌似是用wire画的PathSeg线,不是Path线,可以用Create----Wiring---Bus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按F3调整线宽、sapce和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的话,可以用

方法可行,多谢!

网友D:
如果喜欢用path的话,我写过一个脚本专门用来处理这个的,想要试试可以到我的帖子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喜欢用path的话,我写过一个脚本专门用来处理这个的,想要试试可以到我的帖子里下 ...

好的,谢谢!

网友:
laker的话,点击菜单ToolBox->Cut Bus Corner,弹出对话框,输入bus线间距值。
然后在版图上框选要切的bus corner区域,框选后,会自动讲bus corner切成45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