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路图这样子连接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10-13):
请问电路图这样子连接的作用是什么?感觉可以不要呢

网友:
看起来是地电平转换
如果输入信号(两个P管的gate)是一对反相信号,并且其gnd与此处的gnd不同的话,那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2024-07-03):
交叉耦合对,有正反馈,是用在电平转换电路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