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测试

楼主(2023-10-13):
做好一份ESD保护器件如何在cadance中测试ESD等级,版图做好了,目前不知道如何得到测试结果,求助大佬~

网友A:
用esd仿真软件跑一下呗

网友B:
ESD是实际测试出来的。没办法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esd仿真软件跑一下呗

什么软件?是不是需要FAB提供ESD器件的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是实际测试出来的。没办法仿真。

那如何判断做的esd保护器件是否合格呢,新人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是不是需要FAB提供ESD器件的model?

Ansys PathFinder,好像是要spice model吧,具体我不清楚,我没跑过,是电路设计那边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sys PathFinder,好像是要spice model吧,具体我不清楚,我没跑过,是电路设计那边跑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