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TX312L比TSM12更具优势的智能门锁触摸芯片方案

楼主(2023-10-13):
韩国GreenChip(绿芯)GTX312L是一款高灵敏、超强抗干扰能力具有自动灵敏度校准的12通道电容传感器,电源电压范围为1.8V~5.0V,支持单键/多点触控;采用I2C通信协议;内部控制寄存器可以使用I2C读写接口。

GTX312L芯片可完美Pin to Pin替换TSM12;除了比TSM12拥有更丰富内容的寄存器外,还具备更强的抗干扰性能,可以抗住特斯拉线圈干扰,触摸时反应更精准,不会受外部因素影响。

具有内部上电复位和外部复位功能。内部复位操作为用于初始上电复位,外部复位操作由NRST引脚完成。通过NRST引脚输出的低脉冲信号是用于突然复位的,而突然复位需要进行密集的系统复位,NRST pin是浮动的,当外部复位不使用时,不需要外部复位组件。

GTX312L特点:

◆具有自动灵敏度校准的12通道电容传感器

◆嵌入式独有GreenTouch3LP引擎算法

- 模拟补偿电路

- 嵌入式数字噪声滤波器

- 智能灵敏度校准

- 低功率增强器

◆支持I2C接口

◆提供中断功能

◆提供幻灯片模式

◆提供“寄存器写入锁定”功能

◆睡眠模式电流消耗4.5uA

市面上大部分主控芯片普遍都采用的MCU,但带MCU在编程容易出BUG导致触摸效果不稳定,而GTX312L已经把程序控制好了,只需要接入就好,使控制更精准,内部控制寄存器可以使用I2C读写接口;提供可切换在同一芯片上进行两个芯片并行操作的芯片IDI2C总线;主频高达108MHz,可充分满足智能门锁对于各种功能调度的计算能力需求。

GTX312L芯片做智能锁产品的时候的设计建议和注意事项,根据项目形态不同会略有差异,客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如果原来使用的是TSM12芯片,当替换成 GTX312L 时需做如下改动:

1)原来TSM12原理图中第15脚上的电阻换成 5PF~10PF左右大小的电容.

2)原来TSM12原理图中第16脚悬空处理.

3)如果想改动小就按上面1和2项处理,如果客户想进一步节省成本的话,可以把其他脚上的器件全部拿到,但是I2C上的10K上拉要保留。

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1)VDD供电要稳定,电池通过LDO后单独拉线供电,建议不要和主控和其他芯片串在一起供电

2)RIN脚的电容挂10PF左右,智能锁上现有客户主要都是挂 6.8PF 和10PF为主。

3)芯片VDD电压和外围上拉的 VDD 要一致,不一致的时候和请单独咨询。

4)从芯片的SIN脚到按键焊盘的走线尽量短,SIN 线和 SIN 线之间的间距越大越好,平行走线数量越少越好

5)SIN线上的电阻靠近芯片,也可以根据版型情况去掉这个电阻。

6)SIN和RIN线的旁边和底层不要有地,旁边的地和底层的地要和 SIN 线的距离保持0.5mm以上,越大越好,若是无法保证0.5mm以上间距的时候也可以缩短,请具体咨询技术支持人员

7)SIN线和天线的间距越大越好,SIN线和天线不管是在同一层或者不同层,平行走的距离越短越好,SIN 线和天线在不同层之间可以交叉走线,SIN 线和天线走线尽量不要重叠,稍微重叠一点没关系,但不要完全重叠。

8)音频线不要走芯片下面,晶振尽量不要放在芯片和按键焊盘背面

GTX312L替换TSM12时客户可根据项目不同,可以通过上述内容和一些隐藏寄存器解决各种干扰引起的问题,需要GTX312L产品相关资料及技术支持可联系:19168597394(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