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假设有这样一个脚本

楼主(2023-10-13):
按下快捷键,可以清晰的看到整段path的线阻,当然方块电阻是我们自己填上去的。

楼主:
就是不会写,看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A:
如果不跳线 很简单, 抓取线长、线宽,然后计算即可。但大多时候会有跳线,这样就要计算每段线长宽(方阻可能不同) 还有via通孔,会麻烦些

网友B:
skillcad 有这功能

网友:
laker的话,在Query->Measure->Resistance,可以打开电阻抽取的菜单。
custom compiler在Electrical->Parasitic Report,可以打开电阻或电容抽取的菜单。
laker是使用用户提供的方块电阻来计算的。
custom compiler除了定义方块电阻,还有一种方式是使用starRC nxgrd文件来抽取。
virtuoso不熟不了解。

网友:
Ctrl b 查看线的长宽 自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跳线 很简单, 抓取线长、线宽,然后计算即可。但大多时候会有跳线,这样就要计算每段线长宽(方阻可 ...

  孔的电阻比走线的电阻大多了  光算线会小很多  现在很多工具可以计算点对点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illcad 有这功能

你好,能简单介绍下怎么使用吗?有skillcad工具,不怎么会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killcad 有这功能

你好,请问skillcad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skillcad是什么

一个tool。。

网友(2024-07-15):
最后也没有看到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