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工具生成lec.do约束scan_mode问题?

楼主(2023-10-13):
再使用genus工具综合时,最后生成的dofile为什么约束scan_mode_in。

这个是综合脚本里的DFT约束

这个是综合脚本里的DFT约束

这个是genus生成dofile

这个是genus生成dofile

网友A:
你后续在做 LEC (形式验证) 的时候不把 DFT 相关的约束设上能 pass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续在做 LEC (形式验证) 的时候不把 DFT 相关的约束设上能 pass 吗?

后续不手动把scan_mode设为0的话,LEC过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续不手动把scan_mode设为0的话,LEC过不了

是的,scan 要设pin constraint的,因为你对比的东西里面没有这段逻辑,要把它bypass掉 lec 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scan 要设pin constraint的,因为你对比的东西里面没有这段逻辑,要把它bypass掉 lec 才能过
...

在做综合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让综合工具把scan_mode=0的约束自动写在lec脚本里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