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金属电流密度随长度变化原理?

楼主(2023-10-13):
tsmc28nm,金属越短,电流密度越大。
请问1、这是什么原理?
      2、如果满足同一根金属每隔5um跳线到其他layer是不是可以一直认为满足4倍电流密度的条件

网友A:
是的,很多超标的地方就是这么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很多超标的地方就是这么解

不太理解原理

网友B:
是的,可以这么做。
个人理解是由于电导体内的电子运动,把它们的动能传递给导体的金属离子,使离子朝电场反方向运动而逐渐迁移,导致导体的原子扩散、损失。在L<5的情况下,应力阻挡迁移(就像是越短的钢筋越难掰弯)。

网友C:
越短越难发生电迁移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短越难发生电迁移来着

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这么做。
个人理解是由于电导体内的电子运动,把它们的动能传递给导体的金属离子,使离子朝电场 ...

谢谢大神

网友:
1.金属线是有阻值的,最简易的理解就是越长阻值越大,电子越难走,电流就小。再就是电子有趋肤效应,越长越明显,电子都想往表面跑,就可能会发生电迁移。2,当然可以这么解,但绝大部分没必要啊,画出来的版图多丑啊。。。

网友(2025-09-14):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这么做。
个人理解是由于电导体内的电子运动,把它们的动能传递给导体的金属离子,使离子朝电场 ...

电迁移的机理是电子移动碰撞金属原子移动,使得金属线的一端出现“空洞”,另一端出现“小丘”。
而通过这种使用短线换层从而实现更高电流密度的方法,原因是因为金属层与层之间的通孔会阻碍金属原子移动吗,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静待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