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线对DAC输出的影响

楼主(2023-10-13):
后仿真发现dac中的采样时钟下降沿会干扰到DAC的输出,产生毛刺,当从网表去掉CLK对sub的寄生电容(C)后,此现象消失,应该如何处理(屏蔽)CLK的版图或者有可能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吗,版图上CLK与DAC输出相距较远。

网友(2025-09-06):
请教楼主最后是如何处理啊呀?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前仿真看不出来,后仿真就很明在时钟的边沿,尤其是下降沿也会出现毛刺,现在没有分析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