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工艺电压标识层怎么用啊

楼主(2023-10-13):
一直报电压错,电压标识层怎么标啊,是哪一层啊,他们的优先级是?

网友:
电压DRC的检查有两种方式,一个是metal上加盖对应的voltage mark layer。
还有一种是device mark layer,主要是依据tg和UD,OD这些layers。
两种方式,任意选一种即可。
至于你说的报电压错,你没给具体信息,这个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