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的formality工具怎么使用genus综合生成的网表?

楼主(2023-10-13):
S家的formality工具怎么使用genus综合生成的网表?

DC综合时有个生成svf文件的命令,genus这边有个write_do_lec的命令,但不知道怎么在formality流程里使用genus生成的网表,在set_svf这步里没办法设置,因为genus综合时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考虑用 Cadence Conformal LEC 来做 genus 生成的网表

网友:
conformal User Guide里第11章中有介绍这样的flow, 可搜关键字DC Synthesis Flow.

网友:
两家竞品,之间不会有很好的信息交流。

要么dc 配 formality
要么 genus 配 LEC,

交叉检查不是不行,意义不大 ~~~ 当然,劳动力富裕的时候随便咋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