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维数组怎么写求和约束

楼主(2023-10-13):
请问怎么给二维数组写求和约束?我这样写报错sum with cannot be resolved
module demo;
class test;
rand int rate[4][40];
int a,b;
constraint rate_cfg {
foreach(rate[i,j]) {
  rate[i][j] dist {10:=1,25:=1,40:=1,50:=2,100:=1,200:=1,400:=1};
  rate[i][0] == 50;
  rate[i][39] == 50;

  rate[i][2] > 0;
  rate[i][2] < 39;
  rate[i][j] > 0;
  rate[i][j] <= 50;
  a == rate[i][2].sum with(item.index);
  b == rate[i][j].sum with(int'(item.index));
  a+b <= 4000;
}
}
endclass
endmodule

网友A:
我就一个问题:谁教你可以在constraint的{}里面调用function的。。。

网友B:
int a, b;改为rand int a,b;试试
另外,你的这个约束太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 a, b;改为rand int a,b;试试
另外,你的这个约束太复杂了

确实够复杂的,不知改了后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够复杂的,不知改了后效果如何?

因为你原来的a和b是非rand类型的,求解肯定失败的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个问题:谁教你可以在constraint的{}里面调用function的。。。

约束里用内置函数或者系统函数这不是很常见的用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个问题:谁教你可以在constraint的{}里面调用function的。。。

系统函数就能用啊size()

网友:
需要分两次循环,一个foreach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个问题:谁教你可以在constraint的{}里面调用function的。。。

可以调function的,仿真器VCS solver 对包含 function 约束的求解_constraints inconsistency failure-CSDN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