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与Genus出来的netlist 能否用formality做形式验证?

楼主(2023-10-13):
RTL与Genus出来的netlist 能否用formality做形式验证?

DC+LEC可以做形式验证,那么Genus+formality能行吗?

网友A:
肯定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啊

请问下怎么操作么?formality做功能验证的时候会吃一个svf格式的文件,这个文件genus怎么生成?我尝试不用这个文件做了一个小项目,最后failed挺多的。

网友(2023-11-24):
别说genus综合的网表了,就是DC综合出来的网表离开了svf,formality 90%以上的概率都会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