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3-10-13):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库冲突的问题?如下图,我起KDEVELOP,它找LAKER的麻烦?

原因是这样的,centos7上yum安装了kdevelop软件,但是又安装了比较老的laker2015,如果在环境变量里设置
setenv LD_LIBRARY_PATH $LAKER_HOME/binLD_LIBRARY_PATH 即指定了优先使用这个老库,此时laker可以启动,
但kdevelop就是上面图示的情况!除非禁用掉这一句变量,kdevelop才可以正常用,但laker又启动不了!正所谓,
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十分尴尬!特此请这里的大神指点一二,如能解决当下之急,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ft/Laker20151202/platform/LINUX64/bin/laker

不要用platform里的,用<inst_dir>/bin下的!

网友B:
写两个csh 脚本分别load kdevelop和laker,每个脚本里放不同的setenv LD_LIBRARY_PATH

网友C:
2楼的方法可以,或者kdevelop写前面,定义一个别的名字

楼主:
大神呀。举个栗子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两个csh 脚本分别load kdevelop和laker,每个脚本里放不同的setenv LD_LIBRARY_PATH

大神啊,一个用户下可以如何整两个.csh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的方法可以,或者kdevelop写前面,定义一个别的名字

LD_XXX这不是固定格式吗?如何定一个别的名字?恳请举个栗子。。

楼主:
我觉的最好的办法是如何设置kdevelop或者laker去找自己的库,同时屏蔽不需要的库!(但是我不会

网友:
配置环境而已

网友D:
version too low.

ttps://pan.baidu.com/s/1BWXMxtwDd8t4sQ-Vcq2N9w
bj4j

网友:
install the following link relat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version too low.

ttps://pan.baidu.com/s/1BWXMxtwDd8t4sQ-Vcq2N9w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centos.pkgs.org/7/centos-x86_64/libstdc++-4.8.5-44.el7.x86_64.rpm.html

install the above li ...

楼主:
引用 网友D:
version too low.

ttps://pan.baidu.com/s/1BWXMxtwDd8t4sQ-Vcq2N9w

感谢!有2018,但是目前格式与2015不同,还不打算启用!现在的问题就是想把老laker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centos.pkgs.org/7/centos-x86_64/libstdc++-4.8.5-44.el7.x86_64.rpm.html

install the above li ...

问题就是这个库相对比较新,老laker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两个csh 脚本分别load kdevelop和laker,每个脚本里放不同的setenv LD_LIBRARY_PATH

你的意思莫非是切换着用?我是想同时用!

楼主: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两个软件都要用。。。

楼主:
等候大佬的第N天!

网友F:
按照2楼的方法,写两个脚本,比如一个叫start_kdevelop,一个叫start_Laker2015,两个脚本里面分别setenv LD_LIBRATY_PATH 设置不同的库搜索路径的变量

网友G:
你这个情况只需要unsetenv LD_LIBRARY_PATH就可以了,不能将LD_LIBRARY_PATH指向bin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2楼的方法,写两个脚本,比如一个叫start_kdevelop,一个叫start_Laker2015,两个脚本里面分别setenv LD ...

你这个应该也可以,不过就是启动一次要source一次,21楼的应该是已知的最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情况只需要unsetenv LD_LIBRARY_PATH就可以了,不能将LD_LIBRARY_PATH指向bin目录
...

这个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好办法了,就是需要重新定义启动时的名字,要是不改名字(神不知鬼不觉)就基本完美了!

网友A:
把laker2015里的这个libstdc++.so.6替换为kdevelop里边的试试。或者自己找一个同时包含GLIBCXX_3.4.15和Laker指定版本的libstdc++.so.6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aker2015里的这个libstdc++.so.6替换为kdevelop里边的试试。或者自己找一个同时包含GLIBCXX_3.4.15和Lak ...

这两种我都试过,没有成功!

楼主:
目前没有找到好的办法,虽然21楼的可以凑合用,但仍存在不可知的问题,比如切换到Laker时,由于版本库较低,系统的其他软件可能打不开(目前就发现图片软件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我都试过,没有成功!

分别报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报什么错?

如果用新库的话是这样的:

你说同时包含的不好判断,我用其他EDA软件的同名库和更高的6版本库都替换过,的确是没成功的!
还是要想个更好的办法给软件指定运行库,但不改系统运行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新库的话是这样的:

安装试了一下,laker不需要设置LD_LIBRARY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试了一下,laker不需要设置LD_LIBRARY_PATH

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版本?

网友H:
可以去了解一下linux module 工具,好多公司都在用这个管理不同的环境

楼主:
这就不知道了,如果不指定就是28楼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去了解一下linux module 工具,好多公司都在用这个管理不同的环境

看来必须得看看这个东西了,多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必须得看看这个东西了,多谢指点!

你按你目前的配置,即使用modules,同时load这两个工具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你目前的配置,即使用modules,同时load这两个工具也是不行的。

请大佬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佬教我!

用which laker查看是不是指向的bin/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hich laker查看是不是指向的bin/下面的。

/soft/Laker20151202/platform/LINUX64/bin/lak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platform里的,用/bin下的!

貌似可以啊,我没搞懂原理,不知道这两个路径下的laker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