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hell对进行文件数据处理

楼主(2023-10-13):
大佬们,我想用xargs配合grep去抓一个文档里的多个关键词,但是写了一半不会了,我这里面key.txt是带有需要抓的关键词的文档,out.txt是输出的文档,我被抓数据的文档应该怎么写进去啊
cat key.txt | xargs -I {} grep "{}" > out.tx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里面是把 -E替换成我的被查找文件吗?上周五刚开始学,还有点迷糊 ...

grep -E可以使用扩展的正则表达式,被查找文件key.txt通过cat打开然后通过管道传给grep

或者更简短的:
egrep "{}|{}" key.txt > out.txt

网友A:
cat key.txt | grep -E "{}|{}" > out.t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 key.txt | grep -E "{}|{}" > out.txt

大佬,这里面是把 -E替换成我的被查找文件吗?上周五刚开始学,还有点迷糊

网友:
sed 也可以实现

举例 , 要制作真实网址下载连结的清单
https://archive.org/download/sega-dreamcast-redump-collection

右键检视网页原始檔 先拷贝出所要抓的部份 存成input.txt
input.txt 如下
   102 Dalmatians - Puppies to the Rescue (UK).chd
...

用sed 将 原本  a href 换成 实际网址 https://archive.org/download  ...  并输出成 dc_d.txt 清单
指令如下:
sed -n 's/.*.*<\/a>.*/a href\/download\/sega-dreamcast-redump-collection\/\1/p' input.txt  > dc_d.t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ep -E可以使用扩展的正则表达式,被查找文件key.txt通过cat打开然后通过管道传给grep

啊不是,key.txt里面包含的是需要去查找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好几个,我想让他依次去查找;还有另一个文件是被查找的文件我们在这里假定他叫test.txt。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写出来了查找的指令,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被查找的文件写进去,我挂的那个代码就是我的半成品

网友B:
cat key.txt | grep -e keyword1 -e keyword2 > out.txt

sed 也可以实现
sed -n '/ch1/,/ch2/p' key.txt > out.tx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不是,key.txt里面包含的是需要去查找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好几个,我想让他依次去查找;还有另一个文件 ...

懂了,相当于轮流去grep, 这样出来的结果会有重复行:

cat key.txt | xargs -I '{}' -egrep {} test.txt > out.t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了,相当于轮流去grep, 这样出来的结果会有重复行:

cat key.txt | xargs -I '{}' -egrep {} test.txt ...

大佬牛啊,我终于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 key.txt | grep -e keyword1 -e keyword2 > out.txt

sed 也可以实现

大佬强啊,我正好需要搞出来输出之后再处理一下,加上你这句正好

网友:
sed -n '/keyword1/p;/keyword2/p'  your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