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 or ADEL 如何输出电流波形?

楼主(2023-10-13):
我在outputs中选择了save all(包括电压和电流)

但是我results -direct plot-main from-current时选择器件的节点电流无法输出波形
参照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441076-1-1.html用老版本的方法不行,
ic617在simulation -option是-analogs-miscellaneous-最下面一栏 显示为:inlinesubcktcurrent=subckt
求助各位,如何设置或者修改脚本才能输出电流

网友A:
串联个0oh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个0ohm电阻

的确是很巧妙的一个方法

网友:
可以在OUTPUTs中的to be plotted 中直接点击端口,会出现一个圆圈说明保存该节点电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