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保持电路输出出现波动

楼主(2023-10-13):
设计一个峰值保持电路其基本原理是当输入信号上升沿来时,通过OTA和一个电流镜对电容充电,然后反馈到输入端,形成电压的跟随和保持。这个OTA的增益为50dB,GBW为40MHz,输入我给的是1MHz的正弦波,并添加一个复位信号,仿真中发现输出有4mV的不规则波动,想请问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呢,还是说这个波动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
4mV还好吧,甚至可能提高仿真精度就没了233

网友:
you are about right.
your UGB is 40M and DC gain is 50dB, inferring your gain at 1M is 316 --> your ripple expected to be 1000mV/316 = 3.3mV

网友:
plus, the above is just from AC.
since your input is 1V, which is a large signal, the output ripple is expected to be larger, if your input signal range is limited.

网友:
泄放开关是啥

楼主:
一个晶体管,给高电平低电平,让它截止或者导通,相当于将电容的电荷进行泄放

网友:
有个叫Dynamic Parameter的东西。打上勾之后,出现了Parameter和Parameter Set两种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