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PEX提参时出错了,问题如下

楼主(2023-10-13):
1、在设置完ruls文件之后:

input以及output都export各自的files,runPEX时,出现如下错误。

很奇怪,我的schematic以及layout都是用的VDD以及VSS,没用它说的VCC和GND啊?

网友:
这是warning 不是error 不影响

网友:
首先这是warning其实不管也可以,其次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打label以及label的layer对不对,正常情况下会有专门的pin layer

楼主(2024-01-16):
解释以下我在进行三个月左右的版图绘制后对此问题的理解,该问题是原本lvs验证文件中电源与地的名称为VCC和GND,但是本人用了其他名称,故会报出此warning,以提醒本人该图是否加了电源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