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gating在DC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10-14):
design中有AO和PD域,其中AO的电源为VDD,PD的电源为VDD经过power gating得到的VDDGATE;
upf中定义了各power的状态,如下:
add_port_state VDD -state {ON 0.8}
add_port_state VSS -state {ON 0.0}
add_port_state gate_pd_sw/gate_pd_vdd_out -state {ON 0.8} -state {OFF 0}

create_pst design_pst -supplies {VDD VDDGATE VSS}
add_pst_state normal -pst design_pst -state {ON ON ON}
add_pst_state sleep -pst design_pst -state {ON OFF ON}

DC时,分析出VDD是0.8V,VDDGATE是0.8V和0,然后出现warning,提示要在AO和PD域之间加level shifter;
这种power gating的应用,不需要level shifter的吧,怎么DC识别不出来。

upf中也没有定义level shifter相关的信息,是要额外加什么命令吗?

楼主:
warning如下:

Warning: Pin 'u_pd/u11777/Y'(VDDGATE[ON,OFF]) cannot drive 'u_pd/snps_gate_pd__gate_pd_iso0_snps_ctrl_0_upf_iso/A'(VDD[ON]) due to PST voltage range differences (effective strategy is [rule = undefined, threshold = 0.00]). (MV-2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rning如下:

Warning: Pin 'u_pd/u11777/Y'(VDDGATE[ON,OFF]) cannot drive 'u_pd/snps_gate_pd__gate_p ...

需要加isolation cell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isolation cell了吧?

isolation cell有加。

debug发现,add_port_state gate_pd_sw/gate_pd_vdd_out -state {ON 0.8} -state {OFF 0}修改成add_port_state gate_pd_sw/gate_pd_vdd_out -state {ON 0.8} -state {OFF off}就没有需要加level shifter的错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解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isolation cell有加。

正解,借楼问一下楼主,做综合时是不是需要引用专用的库,就是包含isolation cell或者level shifter cell的库?否则会报这样的warning:
The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isolation cell "~";it was not transl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借楼问一下楼主,做综合时是不是需要引用专用的库,就是包含isolation cell或者level shifter cell ...

需要有目标工艺的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有目标工艺的库的

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