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角下的输出结果差异很大,有什么办法能用一个电路满足不同的工艺角

楼主(2023-10-14):
不同工艺角下的输出结果差异很大,有什么办法能用一个电路满足不同的工艺角,还是说要满足tt,ff和ss三种工艺角就要设计三种不同的电路

网友:
必须使用1个电路满足不同的工艺角,主要设计方法就是增加设计余量,不要对工艺参数变化过于敏感

网友A:
保证最差的Corner都能正常工作,那其他就不用考虑了,做电路就是设计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最差的Corner都能正常工作,那其他就不用考虑了,做电路就是设计余量。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