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个8KB的SRAM读写8次,和8个1KB的SRAM每个读写一次,哪个功耗更大?

楼主(2023-10-14):
8个1KB的SRAM在不读写期间,cs无效。

网友A:
一般整体8个1k ram 功耗比1个8kb的大,功耗主要来自sense ap以及接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整体8个1k ram 功耗比1个8kb的大,功耗主要来自sense ap以及接口部分

但是我认为8KB规模更大,每次读写需要充放电荷更多

网友B:
一个读写总数64KB,一个是8KB,这个如何比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认为8KB规模更大,每次读写需要充放电荷更多

在整个工作周期肯定是8个1kb的功耗大,因为它的外围电路要比1个8kb的大,

同时因为每一个sram都有一套寻址,8个1kb的sram面积也要比一个8kb的大。

但是,对这种功耗的优化只能靠数字前端了,数字后端关注的是,一个8kb的sram翻转引起的电压波动比8个1kb的要大,
对数字后端来拆开的更可靠,同时拆开的 单个sram的时序也要比单个的好,但是拆开的又比较费面积,使用起来就是综合考虑吧。

所以如果单纯说功耗的话,拆开的肯定要大于未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整个工作周期肯定是8个1kb的功耗大,因为它的外围电路要比1个8kb的大,

同时因为每一个sram都有一套寻 ...

你看看这个帖子,拆开功耗更低啊,因为读写次数都一样。
面积还好,我看了memory compiler,考虑间隙,2个1KB是1个2KB面积的1.06倍。
1拆8也就刚好1.2倍的面积增加。

https://bbs.eetop.cn/thread-6021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读写总数64KB,一个是8KB,这个如何比较?

相同时间内,读写次数都一样。

大的读8次
小的各读一次。

网友D:
参考另外一个帖子的意义不大。在没说清楚具体需求之前,你这个描述的一般理解是:位宽相同,macro类型相同,深度不同的1个8KB的SRAM和8个1KB的SRAM的功耗比较,如果把deselect power考虑进去,哪种更省都有可能(往往是8KB的更省),但是如果你不考虑deselect power那肯定都是1KB的SRAM更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另外一个帖子的意义不大。在没说清楚具体需求之前,你这个描述的一般理解是:位宽相同,macro类型相同 ...

deselect power你是指cs置无效时产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eselect power你是指cs置无效时产生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