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 IC617中”DRC LVS正常, PEX 却又有致命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10-14):
Calibre view generation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楼主:
第一步:找到文件/etc/profile

第二步:进入root用户下打开文件profile

第三步:添加以下代码到文件中,快捷键i”插入编辑,编辑完成后按“ESC”退出编辑状态,而后按“shift+Z+Z”保存退出到终端。
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

第四步:务必重启虚拟机再开启cadence软件!

网友A:
这个错误有很多种类吧?不同的都能用这个方式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有很多种类吧?不同的都能用这个方式解决吗?

是的,具体还要看CIW窗口或者日志文件中的报错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