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S代替Rz的补偿

楼主(2023-10-15):
大哥们,我用这个结构做的补偿,ron设置的和电阻Rz的值一样了,但是输出信号一直在震荡,这是什么原因呢?用电阻补偿的时候,输出信号很快就能稳定下来。

网友A:
C3与MOS电阻应该对调一下

网友B:
你的偏置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3与MOS电阻应该对调一下

MOS电阻和补偿电容的位置关系请问有什么说法吗,好像书上都没提两者的位置关系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电阻和补偿电容的位置关系请问有什么说法吗,好像书上都没提两者的位置关系的影响
...

理论上没有关系。实际上考虑寄生,有时候差异很大。你这个电路MOS换到前面保证能导通,后级电路图中未显示,不知道工作状态,猜测MOS管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没有关系。实际上考虑寄生,有时候差异很大。你这个电路MOS换到前面保证能导通,后级电路图中未显 ...

谢谢大佬,对调位置之后输出果然编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偏置不对

大佬能帮我看一下我发的另外一个帖子吗,就是关于建立时间中线性时间和转换时间比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与MOS电阻应该对调一下

大佬能帮我看一下我发的另外一个帖子吗,就是关于建立时间中线性时间和转换时间比值的问题?

网友:
不应该用PM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