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库的网表缺少Antenna cell导致error

楼主(2023-10-15):
在Innovus做完版图后,插入了一些antenna cell修复天线效应,然后导致网表里包含antenna cell,再后仿时因为库的网表文件缺少antenna cell的描述导致error,请问要怎么办?

网友A:
这类都属于physical cell,要么在网表里不要写出这类cell,要么就自己写个Verilog文件,里面把所有缺失的physical cell都写进去

网友B:
给pt工具出数据的时候不要把ant cell写到网标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pt工具出数据的时候不要把ant cell写到网标里面。

就是说把innovus导出的网表里的ant cell描述都删掉,然后再跑后仿和pt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把innovus导出的网表里的ant cell描述都删掉,然后再跑后仿和pt吗

是的,写的时候就exclude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写的时候就exclude掉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都属于physical cell,要么在网表里不要写出这类cell,要么就自己写个Verilog文件,里面把所有缺失的ph ...

原来是这样,那我懂了,还是网表不写出这类cell比较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