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怎么把macro PG pin接到 block ring?

楼主(2023-10-15):
100资产

请问Innovus中怎么把macro上的PG pins接到 block rings 上?

同样的design我在ICC2中能接上,但是Innovus中却接不上。有没有大佬知道Innovus具体要使用什么命令。
图1:我尝试用的sroute命令但是工具并没有根据我想要的方法接。

图2:以上是我用图1的sroute命令,工具只把VDD net 接上,而VSS接不上。

图3:这是我在ICC2里得到的结果也是我期望的结果,macro上的M5pin通过Via5接到M6,然后M6再通过Via5接到VDD/VSS net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可惜还是不行耶。现有的解法只能把ring打在M7来做。

setSrouteMode -viaConnectToShape {blockpin}
这句可能阻止了sroute走M6跨过M5 VDD ring,再via下去到M5 VSS ring。

不妨改成 setSrouteMode -viaConnectToShape {ring blockring blockpin} 试一下

网友A:
看提示 感觉被挡住了啊

网友:
都是同一层 有drc连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 感觉被挡住了啊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奇怪的是ICC2里能做到呀。难道说这个是innovus工具的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owLayerChange 1

试过了,可惜还是不行耶。现有的解法只能把ring打在M7来做。

网友:
ring  要不就用M6 和M7 ,这样也可以打得上,要不就设置net 用M6 走线和ICC2里一样net 是用的M6 打到M5

网友:
你看ICC2 里net是用M6走线的,通过通孔连到M5的pin 和ring,同样在innovus你也可以用M6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