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tmax 里面怎么删除一条特定的pattern ?

楼主(2023-10-15):
各位大神,请教, 仿真的时候比如说pattern 100 有问题, 我想写出来新的pattern文件的时候删掉这个pattern 100,麻烦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first -last 好像不能实现这个功能,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可以描述清除一些,pattern 100在仿真的时候有问题,具体是指什么问题?我的理解是,仿真出问题,就debug,而不是删掉有问题的pattern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描述清除一些,pattern 100在仿真的时候有问题,具体是指什么问题?我的理解是,仿真出问题,就deb ...

不用debug,只需要删掉这个pattern,就可以,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挺好奇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