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如何设置pcell的参数范围?

楼主(2023-10-16):
如题,希望编写一个skill程序模块,检查输入参数范围是否合法。例如,某个矩形的宽度不小于2.5um,如果用户输入了2.5um以下的数值,则弹出warning并将矩形宽度赋值为2.5um.

网友A:
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aaa") "aaa" "layout")  ;library  must exist
  /****define parameter*******/
  ((w           string    "10u"            )
   (l           string    "20u"            )
  )

let((
    )
when(stringp(w)     w=cdfParseFloatString(w)*1e6)
when(stringp(l)     l=cdfParseFloatString(l)*1e6)

/*used layer */
NBL      ="NBL"

if(w<2.5 then
w=2.5
info("the width is less than 2.5u,width changed to 2.5u")
);if

/*create rect */
NBL_rect=rodCreateRect(
      ?layer    list(NBL "drawing")
      ?width    w
      ?length   l
      ?origin   0:0
    );rodCreateRect

  );let
);pcDefinePCell
info会产生一个maker提示,可以从版图窗口Verify---Markers-----explain 然后选中那个提示的叉号查看
也可以使用warn(" "),这个只是在CIW窗口输出一条消息,不是太明显。error(" ")也是可以的,不过会直接提示错误,不能产生图形。

网友:
希望知道有人知道嗎?

网友:
比如这样写 "when(width>500n then width=500n);正常写个callback 函数

网友:
楼主写出来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aaa") "aaa" "layout")  ;library  must exist
  /****define parameter* ...

谢谢,给您设置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