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BIRCH结果,求解释

楼主(2023-10-16):
图上是一个端口的obirch结果。下面部分红色的区域为ESD器件部分(fab给出的lpnp esd结构)。
上面部分红色的为电路上的zener钳位二极管,绿色部分为pmos管。
PAD通过一个高达1M欧姆的电阻连接到pmos和zener。
为什么hbm测试后zener和pmos部分会出现红点和绿点。
一般想来,经过了这么大的电阻,流过器件的电流很小,不会对器件有损坏吧?。
或者是因为ESD和电路器件离的太近的原因?
此处器件上的红点和绿点代表什么意思呢?
另一个图是这部分芯片清晰的照片。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器件上的红点和绿点代表漏电地点

HBM 是 pad-to-pad, pad-to-gnd 或 pad-to-supply??? 正或负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上的红点和绿点代表漏电地点

HBM 是 pad-to-pad, pad-to-gnd 或 pad-to-supply??? 正或负方向??? ...

这个引脚只作了pad to gnd 的正负ESD。

网友B:
PAD对GND打正,应该没问题
PAD对GND打负,有问题,问题可能在这个1M电阻上

红点:表示当Obirch laser加热物质时,电流变化量变大,即物质越加热阻值变得越低
绿点:表示当Obirch laser加热物质时,电流变化量变小,即物质越加热阻值变得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对GND打正,应该没问题
PAD对GND打负,有问题,问题可能在这个1M电阻上

请问一下问什么pad to GND打负压有问题呢?

我的理解是因为只作了pad to gnd 的测试,而esd器件为高压lpnp结构,应该是对称结构。
负压的话电流通路也是经过这个ESD。
你是觉得负压的话有电流从电源经过了这个电阻?

网友:
打负压的电流路径是从gnd通过别其他esd的路径到电源,再从电源到pad。一般这个路径的总阻抗要低于1ohm,串大电阻就不符合这个要求了。
pad到电源打负压也要走这条大电阻路径,看看那个是不是也会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问什么pad to GND打负压有问题呢?

我的理解是因为只作了pad to gnd 的测试,而esd器件为高压lp ...

不一定是PAD 对GND 打负,也可能是打正的问题。

你要先确认ESD PNP的电路,B to E有没有电阻?
ESD PNP并不是对称结构,layout上E和C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B to E是直接short的,那负压是走的body diode,大概率是正压导致PNP失效。
如果B to  E是有电阻的,body diode就不存在了,负压没有低压通路,大概率会负压失效。
从hot point看,失效位置是PNP的中间,个人比较偏向于正压失效,PNP本身设计可能有缺陷。

更直接的证据可以delay下去,看看PNP是C还是E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PAD 对GND 打负,也可能是打正的问题。

你要先确认ESD PNP的电路,B to E有没有电阻?

这个PNP的ESD结构是fab提供的。
fab 也有器件的TLP曲线,看起来负压就是二极管,耐压很高的。

查版图,使用的pnp是C,E完全对称的,使用的时候BE短接。

所以我也是以为负压是完全靠diode。
应该是正电压引起的fail。

网友(2024-03-30):
esd 打的时候一般往上和往下两边跑  而且挑弱的破坏  没看到往vdd的esd  而且往gnd可能比较差 拿去去层看下哪里坏了 再让fab给个意见

网友:
要有好品和坏品对比才好分析。
你这个图也许是正常的呢?打完HBM,pad加正压,ESD不会导通,对电源有电流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