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正压比负压效果差很多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10-16):
如题所说ESD器件中无论是I/O to VCC   to VDD  to I/O打正压的效果都比打负压的效果差很多的原因是啥?

网友:
我想GGNMOS结构基本都这样吧。负压就是二极管特性。

网友:
这个和使用的ESD器件和ESD保护电路整体方案强相关。光抛出一个问题没有给条件无法分析。

网友:
一般情况,我只是说一般情况哦,看你的描述,ESD 电流走的途径,一个应该只是走过3个DIODE,而另外一个2个DIODE加一个POWER CLAMP;这个不管POWER CLAMP结构如何,大多数情况是不如DIODE放电快的。

或者简单说,一个是VDD TO VSS放电,要走POWER CLAMP;另外一个走的是VSS TO VDD,一般就是一个DIODE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