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调用问题

楼主(2023-10-16):
请问各位大神
1、linux环境下是调用matlab程序还是通过matlab的dpigen生成C语言的方式会好用一点?
2、如果调用matlab程序的话,linxux下vs生成的IP代码exe怎么在matlab中调用

网友:
在Linux下直接启动matlab, 然后在MATLAB中用system('shell command')来调用SHELL的程序。如果想在MATLAB中接收程序返回的数据话,就继续用MATLAB的API实现就好了,不是一两句话可以简单说的。

网友A:
dpigen生成C语言有一些限制,建议直接调用matalb;sv通过DPI调用.so, .so里再封装调用matlab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igen生成C语言有一些限制,建议直接调用matalb;sv通过DPI调用.so, .so里再封装调用matlab的API; ...

如果matlab代码中包含有vs生成的IP核的exe,怎么办呢

网友:
也可以用matlab APP里面的application compiler生成一个安装文件,安装成一个可执行文件。我们现在就是这么用的,但这样就没法实时和matlab进行交互,输入件和输出件都是编译前提供好地址,最后由DV环境处理。

楼主:
在实验vcs调用matlab的方法,不过脚本有问题,vcs通过gcc调用matlab始终报matlab库编译有问题

楼主:
在实验vcs通过gcc调用matlab,不过matlab库仿真有问题,麻烦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在实验vcs通过gcc调用matlab,不过matlab库编译没通过,麻烦各位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