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d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10-16):
如图仿真了一个Bandgap,annotate了管子的电压电流,数值显示正确。

但是在看电流的dc response图的时候,发现电流为几pA,和dc annotate的几uA完全不一样。请问这是为什么

dc annotate

dc annotate

dc response

dc response

网友A:
没有做启动电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启动电路是吧?

确实没连上启动电路,但是我试了连上也不行。

后来发现是运放有问题,但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同一个电流两种显示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