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NC Viewer注册

楼主(2023-10-16):
注册时要求填姓名,但是尝试了各种格式都不行,有没有用过的教一下怎么填写?

网友A:
可以不注册啊。

网友:
新版的用不习惯,可以用旧版的单文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注册啊。

那怎么登录呢

网友A:
提示注册时,选择注册,

在注册这里,点击 cancel,

然后在 上面的地址栏,输入 192.168.11.x:1 这样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注册时,选择注册,

在注册这里,点击 cancel,

好像注册了,服务器才允许链接

网友:
我用的7.6.1,没有需要注册呀

网友B:
abcd空格de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cd空格defg

楼主:
加了空格,点击注册没反应

网友:
找一个企业版, 别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