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折叠共源共栅的单端输出级,加了一条支路使用两个MOS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3-10-16):
从直流点来看,似乎钳位这两点电压,降低失配,使运放两端输入电压更准;
但是从增益的角度,这两个MOS二极管降低了输出阻抗,导致环路增益降低10dB,实际上没有这个电路,运放两端钳位更准。

另外,在输出端那个MOS二极管下面拉了一个PMOS,PMOS栅压由偏置电压提供,为1.2V左右,而输出A1点的共模电平为1.06V左右,也就是说,直流工作点正常后,这个PMOS是截至的。
所以很好奇,这路的作用。

网友A:
提高大信号输出时的回归能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大信号输出时的回归能力使用。

感谢。不知道我能否从这个角度理解你说的意思。

因为这一级是要给LDO的第一级,也就是说当LDO大负载时,A1点需要拉高,这是PMOS会打开拉电流,您的意思是会加快A1的回落是嘛?
不过这个回归能力在还是有点不理解,有必要针对这个能力做优化吗?与负载瞬态响应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
Mark 蹲一个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不知道我能否从这个角度理解你说的意思。

因为这一级是要给LDO的第一级,也就是说当LDO大负载时, ...

是这样的了。

网友:
提高摆率?

网友B:
头一次看到这样做,学习了,我觉得加了中间这条支路后的影响,就是增加了下面共源共栅输出负载管的电流,但是对上面放大管的电流没有影响,负载管电流增加则它所需要的VGS减小,所以增加了输出摆幅,但确实减小了输出电阻。

还有那个PMOS管打开拉电流应该就是增加瞬态响应电流的泄放,加快速度,泄放电流大摆率也提高了。

以上是菜鸟我的理解,大家讨论学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看到这样做,学习了,我觉得加了中间这条支路后的影响,就是增加了下面共源共栅输出负载管的电流,但 ...

不对啊,负载管电流增加,那他的VGS不是增大吗,输出摆幅应该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啊,负载管电流增加,那他的VGS不是增大吗,输出摆幅应该减小

嗯嗯 你说的对,抱歉我说反了,电流增加VGS增加了

这里为啥标的是PSRR提高,我也没理解,等大佬解释

楼主:
我又回去看了一下,似乎这里特意降低输出阻抗,为了环路的稳定性,做了两个MOS二极管,同时这个MOS二极管还有增加摆率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你说的对,抱歉我说反了,电流增加VGS增加了

PSRR是我仿真得出的,说是提高,但也只是几dB,不能说提高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PSRR是我仿真得出的,说是提高,但也只是几dB,不能说提高把

哦哦原来如此啊 那因该主要不是这个作用了

我理解着应该就是增强运放的瞬态响应,提高摆率的作用,因为加了那条支路造成的影响就是增加负载管电流,右面增加那个PMOS可能就是为了输出上冲的时候打开,加快泄放电流,同时右边二极管电流多了则左边二极管电流就少了,两二极管电流的总量不变由上面的电流源恒定,一增一减增强差分对大信号转换速度。

哈哈 我学的粗浅 猜测的理解,你要不就仿真slewrate看看,加与不加那条支路变化大不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