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高double via的比例

楼主(2023-10-16):
请问在innovus中怎么提供double via的比例? 已用了以下设置,能达到50%左右,  但在ICC里面能达到70-80%?

setNanoRouteMod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high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SwapVia multiCut
setNanoRouteMode -routeReserveSpaceForMultiCut true

网友:
我碰到的情况你看看能不能参考:
如果我lef没有定义好足够的双孔,脚本用同样的设置,百分比不会大幅提升的,定义足够以后,大概从百分之50%提升到了85%。
接下来,我又调试了脚本设置,比如一些high改为low,优化力度也不会大幅度下降,大概从85%下降为80%。

所以我认为你这三行设置不是你优化力度低的大头原因。。你可以再找找原因。毕竟你从icc换到innovus,不一样的地方不少。
可能是可用的双孔的确不多,也可能是stdcell pin 上的绕线控制(百分比是分层次的,stdcell pin上的可优化度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