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timing_derate 和 margin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0-16):
如题,  我设置set_timing_derate 和把margin留大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本质上一样,使用上差别很大。
derate可以细化到cell, net, clock, data, launch, capture; 更重要的是会考虑common path使用CPRP减小悲观

网友:
我的理解是 margin 的单位是时间单位比如 ns,直接作用于 report_timing 的结果,是对时许是否违例判断时的参考依据,与 slack 本身是可以直接相加减的关系。
timing derate 是无量纲常数,与逻辑深度,clock tree delay 共同参与 timing 的计算过程,与 slack 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加减。timing derate 是与工艺绑定的,如何设定需要考虑工艺参数,它的作用是全局的。而 margin 无法简单由工艺推导出来,margin 一般是施加于局部的。
你不能设一个全局的margin的原因是你要考虑不同逻辑深度,不同距离等因素带来的变化,一个固定的 margin 可能会让分析对 design 的某些部分变得过于悲观或者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