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数PLL,simulinkce模型,测量方波平均频率问题

楼主(2023-10-16):
本人目前在simulink搭了一个小数频率合成器,输出的方波应是一个频率不断变化,单平均频率固定的波形。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平均频率如何测量!!
目前卡在这里了,很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能详细说一说吗?

测频率的一个方法就是counter计数,算出单位时间内周期数,就是频率了。

楼主:
顶!! 别沉了啊

楼主:
啊? 什么意思呀

网友B:
后面加一个spectrum analyzer,看看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加一个spectrum analyzer,看看频谱

spectrum analyzer说不能显示连续时间的频谱 但是我powergui选择的是离散给了采样时间的

网友A:
搭一个coun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一个counter

您好 能详细说一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频率的一个方法就是counter计数,算出单位时间内周期数,就是频率了。
...

嗯嗯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频率的一个方法就是counter计数,算出单位时间内周期数,就是频率了。
...

最终看来还是得看频谱  你说的哪个方法测出来很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终看来还是得看频谱  你说的哪个方法测出来很不准

测量都会有测量误差,不管哪种方法,测量误差可以大致估算,对于fft,   fft分辨率≈fsample/fft点数≈(fft时间*fsample*fsample) 。   对于counter,单次counter误差≈待测时钟周期/总计数≈测量时间*待测时间频率*待测时间频率。    可以看到两者误差的数量级一样的。对哪个熟悉就可以 用哪个,测量时间足够长时,没有太显著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都会有测量误差,不管哪种方法,测量误差可以大致估算,对于fft就是fft点数影响,对于couter就是
...

嗯嗯 我又发了一个帖子你能去帮忙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