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orce如何不过改变supply的信号

楼主(2023-10-16):
问题是这样的:

,A(vdd),... 我想使A信号force成1’b0, force A = 1'b0; 但是A信号连接着VDD,所以force会使VDD也变为1'b0, 不在网表中更改(.A(1'b0)),应该怎么操作,请大神解答!

网友A:
VDD是不是定义的wire?VDD怎么赋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是不是定义的wire?VDD怎么赋值的?

supply1 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