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做PCELL如何设置可修改金属层次

楼主(2023-10-16):
在学习用skill写pcell,目前想要实现的功能差不多了,现在需要可以更换金属层次,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定义?

网友:
感觉可以在pcell参数定义里面加一个勾选框(metalchange boolean nil),如果勾上就可以换成你想要的金属层,然后用if语句在函数最后一个参数加上实现,假设原layer->metal 1(if metalchange=t then layer=metal 2 else layer=metal 1),实现的比较简单,提供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