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助,求一个lsw中把选中层次的shape全选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10-16):
只知道读取选中层次的命令是这个 leGetEntryLayer()
procedure( A()
let((cv getlayer shape1)

cv = geGetEditCellView()
getlayer = leGetEntryLayer()

shape1 = cv~>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 == car(getlayer) && cadr(shape~>lpp) == cadr(getlayer)

目前就写成这样 不知道对不对 也不知道后面咋写了
求大佬指点

楼主:
procedure(A()
let((cv shapes getlayer)
getlayer = leGetEntryLayer()
cv = geGetEditCellView()
shapes = cv~>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 == car(getlayer) && cadr(shape~>lpp) == cadr(getlayer)
then
geSelectFig(shape)
现在功能已经实现选中shape了,但是选中的shape后面加一行_leCreateQuickFigGroup(getCurrentWindow())组group就会报错,是因为什么啊

网友A:
没有查,创建group里参数是windowID吗?感觉应该是obj的id吧?

网友:
建议用dbCreateFigGroup和dbAddFigToFigGroup,第一个创建group,第二个添加入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查,创建group里参数是windowID吗?感觉应该是obj的id吧?

_leCreateQuickFigGroup(getCurrentWindow())这个指令就是把选中的东西组group的指令,问题解决了指令没问题,但是我把指令放foreach里面了,放外面就好了

网友(2025-01-08):
引用 楼主:
procedure(A()
let((cv shapes getlayer)
getlayer = leGetEntryLayer()

请问_leCreateQuickFigGroup()函数是在哪里可以查找到的,在API Finder中没有看到这类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