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阶调制器输入|u|<=1稳定,1的单位是?

楼主(2023-10-16):
这里一阶调制器输入|u|<=1稳定,1的单位是1倍的满量程?1 volt?还是1倍的VREF?还是。。。?

网友A:
文中默认反馈量为±1。在输入系数和反馈系数相等的情况下,输入值如果大于反馈值,净输入就会导致积分器就会一直往一边积分,积分器就会不稳定(实际电路中积分器饱和)。此处的1代表净输入为0时的调制器输入值,需要带系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中默认反馈量为±1。在输入系数和反馈系数相等的情况下,输入值如果大于反馈值,净输入就会导致积分器就 ...

这里输入的1对应到实际电路中的最大输入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输入的1对应到实际电路中的最大输入范围是多少呢?

实际电路的vref和系数不定,可以参考原理:
假设输入系数a=0.4,反馈系数c=0.6,反馈值为vref=±1.2V,则最大输入范围vin_max=vref*c/a=±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的vref和系数不定,可以参考原理:
假设输入系数a=0.4,反馈系数c=0.6,反馈值为vref=±1.2V,则 ...

a是Ca/Cb,c是Cc/Cb?最大输入范围vin_max=vref*c/a怎么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是Ca/Cb,c是Cc/Cb?最大输入范围vin_max=vref*c/a怎么来的呢?

ADC都是由量程的,当你VIN大于最大输入量程,积分器就会处于饱和状态,SDM环路无法调节回来了。
比如系数a=c=1,按照SDM的原理,靠±VREF去量取输入VIN,表征为BS码流的高低占空比。
假设初始态BS=1,此时净输入=VIN-VREF送进积分器,如果VIN>VREF,则积分器输出正VO_T1,下一个周期就会继续-VREF;下一周期净输入还是VIN-VREF送进积分器,此时积分器输出VO_T1+VO_T2;如此循环积分器输出电压会一直往上加,最终饱和,得到的BS码流全1,说明VIN超过了SDM的量程,对于VIN>VREF的所有值就没法进行量化区分,丧失了AD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