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 系数计算问题

楼主(2023-10-16):
最近在学习sigma delta ADC 关于使用Toolbox得到ADC的系数有一些疑问

1、上图函数中的f=0是什么含义,看到别的地方描述f是指归一化的输入频率,xlim是指积分器的输出摆幅,ymax是量化器的输入摆幅,不知道这些描述是否正确,应该怎样取值得到一个合适的系数值?
2、通过matlab得到a g b c 的系数之后,代入simulink进行理想建模(OSR=256,二阶一位,CIFB),sin输入得到的最大SNR=97.7dB,ENOB=15.94bits,跟计算的理想值相差很大SNR=109.2dB,ENOB=17.86bit,dc输入0.5得到SNR=-163dB,ENOB=-27.37bits,不符合理论计算。怎么知道自己计算的a g b c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A:
你这SNR和ENOB都是负的了,离谱了,先从简单的开始吧,我也没搞懂,直接抄现成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SNR和ENOB都是负的了,离谱了,先从简单的开始吧,我也没搞懂,直接抄现成的系数。
...

sin输入的不是负的,之前写错了,DC确实很离谱

网友B:
dc输入怎么能得到snr和enob,signal bin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输入怎么能得到snr和enob,signal bin在哪

就是在输入做一个mux 可以二选一 后面其他部分不变

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Design of Sigma-Delta Converters in MATLABR_SimulinkR-Springer International P

网友(2024-08-23):
尝试回答一下~

1、上图中f=0意思是测试信号频率是0,就是在直流的位置,因为你现在计算都是线性模型,所以理论上f取直流还是交流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xlim是积分器输出摆幅,考虑到增益线性度的问题,不能大,ymax要根据量化位数获取,这个可以看书page70有个表,大致来说就是偶尔过载无所谓,ymax你可以直接写nlev,也可以比这个大,但是前提是精细仿真。
2、 matlab模型搭出来,和理论计算差的很多,这个挺正常,你要看你的理论计算是怎么算出来的,理论计算一是线性模型,二是白噪声,这都和实际差距很大。我的经验来看和理论计算(指根据过采样、噪声整形算出来SQNR公式)差20多30多dB都很正常。重要的是simulink模型和电路的差距。
3、仿出来-163dB,大概率就是调制器不稳定,这时候检查量化器和积分器输出,一定是过载的,如果减小是否正常。可能是0.5V的dc不在你设计的umax范围内,也可能是模型搭的有问题(除agbc还需要关注里面的ADC DAC模块的输入输出范围是否和vref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