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综合设置dont_touch时报错

楼主(2023-10-16):
Genus综合设置dont_touch时报错

Genus综合时需要对cell(提前综合得到的小模块)设置dont_touch,使用get_cell xxx/xxx/*能找到,结果如下:
hinst:xxx/xxx  inst:xxx/xxx

但是使用set_db [get_cell xxx/xxx/*] .dont_touch true 后报错,错误如下:
Error:Cannot preserve partially mapped hierarchical instance. [TUI-214] [set_db]
        : Cannot preserve the instance 'hinst:xxx/xxx/xxx' to 'true' because it is not a fully mapped hierarchical instance.

网友A:
试一下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xxx] true呢。

网友A:
我刚man了一下TUI-214,看上去你想要dont touch的提前综合好的小模块是没有完全maped的,检查下这个小模块的综合结果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man了一下TUI-214,看上去你想要dont touch的提前综合好的小模块是没有完全maped的,检查下这个小模块 ...

您好,请问怎么查是否完全map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xxx] true呢。

报一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怎么查是否完全maped?

直接打开小模块的网表看有没有逻辑没有被map。
怀疑你的小模块综合的时候cell lef读漏了,导致这些被漏的lib被工具设了dont use,所以最后的往表中没有对应功能的lib使用,所以这个小模块就partially mapped了。你小模块综合的时候有报check_design吗,看下里面的Libcells with no LEF cell有报东西出来吗,有的话就印证了我的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小模块的网表看有没有逻辑没有被map。
怀疑你的小模块综合的时候cell lef读漏了,导致这些被漏的l ...

check_design的汇总表是这样子的,Libcells with no LEF cell这项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eck_design的汇总表是这样子的,Libcells with no LEF cell这项是0。

这是小模块的综合check_design吗

网友B:
dont_touch的属性设置的不对。true不能作用于unmpped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模块的综合check_design吗

是小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nt_touch的属性设置的不对。true不能作用于unmpped的cell。

现在的目的是要将已经综合好的小模块设置dont_touch,我不太清楚这个unmapped的cell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不清楚genus自底向上综合的具体流程,我是按照DC综合的习惯,将已经综合好的网表当作设计放回rtl里,再将其dont_tou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小模块的

那就不是我猜想的缺cell lef的问题,你小模块综合结束后存session没,存了的话用下这个命令报一下没有mapped的地方 get_db [get_db hinsts *] .insts -if {.libcell==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我猜想的缺cell lef的问题,你小模块综合结束后存session没,存了的话用下这个命令报一下没有map ...

如果不加-if {.libcell==" "}这一项,会报出259291338 characters long 的insts results。
如果不加.insts,会报出766218 characters long 的hinsts results。
两个都加什么都不会报出来。
看了下这些hinsts就是前面导致Error的那些非fully mapped cell。

网友A:
可以试下用ILM走hierarchy综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用ILM走hierarchy综合呀。

没弄过额,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弄过额,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