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PSRR设计求助

楼主(2023-10-16):
电压模的带隙设计的PSRR在高频处超过0db,求助解决方法!
附放大器参数

网友:
vref 添加capacitor接地?

网友:
运放输出点的补偿电容怎么接的?

网友:
既然是在高频,那用个rc滤一下试试

网友:
不用在意。一般看看50Hz的PSRR就好。

网友:
加LPF滤波。角频率低就可以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