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生成的verilog格式问题

楼主(2023-10-16):
求助,在生成最后一级为反相器功能的逻辑单元时,如AOI22,其功能X=!((A1&A2)|(B1&B2)),就是两个与门+一个或门+一个非门的逻辑,但是siliconsmart描述的功能会把逻辑复杂化,会最先做“非”逻辑运算,请问怎么可以简化生成的verilog格式,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控制,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试试lc_shell 直接吃 写出的 .lib
lc_shell 2010 版 与 DC_J-2014.09-SP3/bin/lc_shell
才支援 写出 verilog

get_license NCX
read_lib IO_LT.lib
set veriloglib_enable true
set veriloglib_output_dir verilog
write_lib -f verilog IO_LT
quit

ps:
IO_LT 是  .lib里 定义的 top lib name
library (IO_L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lc_shell 直接吃 写出的 .lib
lc_shell 2010 版 与 DC_J-2014.09-SP3/bin/lc_shell
才支援 写出 veril ...

write_lib的时候好像不能输出verilog,显示invalid output format “verilog”,不知道是不是对软件版本有要求

网友:
人家不是有写?你不是有引用?

网友(点评):
任性~加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