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计算问题

楼主(2023-10-16):
求助各位前辈,开关电容电路在根据电荷守恒计算输出电压时,为什么不需要带上负载电容算呢? 疑惑了好久,带上负载之后输出电压就变了啊

网友A:
对于不带负载电容计算输出电压,楼主能具体举个电路的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不带负载电容计算输出电压,楼主能具体举个电路的例子吗?

比如说这种电荷翻转式的采样保持电路,不算负载的话,输出电压Vo=Vin,但是如果算上负载的话,假设负载和Cs相等,那再算电荷守恒Vo不应该等于Vin/2了吗,也就是说采样电容上的电荷对负载电容进行了重分配,影响了输出电压。
但是实际仿真结果是负载电容并没有对电路的输出有影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的......

可是仿真的时候负载的变化并不会对电路的输出有太大影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这种电荷翻转式的采样保持电路,不算负载的话,输出电压Vo=Vin,但是如果算上负载的话,假设负载 ...

你可以把你的计算过程贴出来,可以看出你哪里理解错了。

楼主:
如图是采样阶段和保持阶段的等效电路图与电荷守恒计算过程,在保持阶段算入负载和不算负载结果是不一样的,负载会把采样电容上的电荷重分配吧,为什么书里和论文的分析都没有考虑负载电容呢

网友A:
注意在采样和保持阶段,电路中cs的电荷是不变的。楼主在应用电荷守恒时,一定是cs上的电荷守恒,但是CL上的电荷时不守恒的。所以楼主在有负载条件下计算电荷守恒时,计算了CL的电荷V0*CL,这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在采样和保持阶段,电路中cs的电荷是不变的。楼主在应用电荷守恒时,一定是cs上的电荷守恒,但是CL上的 ...

已经搞明白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