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ign延迟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时的问题

楼主(2023-10-16):
assign #0.3 clk2 = clk1;

上述语句在clk1时钟的周期低于0.3个时间单位时会出现clk2仿真时一直为高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 啊

网友:
持续时间比惯性延迟小的信号变化都会被过滤掉

网友:
惯性延时啊。这是assign语句添加延时的一个特性。
想要延时没有被滤掉,可以用always @* begin ... end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指教